无线电波贴着金属表面传播?

楼主(2012-02-10):
假设有两个无线电收发器,贴在金属表面安装,比如铁皮屋顶或者大船的甲板上。
距离有数十米。两个装置都在金属表面的同一边,比如都是甲板的上方或者都在下方。从一个装置可以用眼睛看到另一个装置。
请问这种情况下,金属表面会不会有屏蔽作用?

网友A:
好好设计天线啦

网友B:
因为金属介质,所以会有干扰
不过你的是在同一层,应该可以吧,最好隔离下

网友C:
不会有屏蔽作用,但可能会使传输多经现象更劣化,故而也会影响通讯,解决方法是将天线尽量远离金属表面,同时尽量提高频率,这样天线的问题较易解决。

网友C:
用长波受影响是较低,但天线问题就难办了,还有通讯带宽等其他问题。

网友D:
几十米的距离,如果通信的波特率不是特别高(小于1Mbps),多径的影响就可以忽略。
    无限大金属表面是可以比较好的传输电磁波的,但不是平面波的传播模式。对于天线单元来说,无限大金属平面就好比一块镜面,在对面镜像了一个同等的谐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