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keil m0可以调试运行,怎么直接加电直接运行呢?

楼主(2012-02-10):
(无正文)

楼主:
猜想应该project Options设定的问题,我用的是MINI54LAN,有兄弟能告诉一下问题所在吗?

网友A:
好像我的是把仿真器断开
然后复位就自己运行了

我是在IAR下调试的.
keil下不知道是否也这样

网友B:
这个,貌似是设置的,设置为上电启动

网友B:
设置为烧写程序后启动芯片,就直接运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