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耦合共射放大电路的一个疑问

楼主(2012-02-10):
只画了输入回路  我的困惑是多出来的那个电阻Ra作用是什么
好处多还是坏处多
因为经过戴维南简化之后它们的直流通路相同  交流通路也相同

网友A:
第一个图是分压偏置,由于三极管输入电阻很大,所以可以直接认为第一个图的基极电压为直流分压电压。
第二个图就是普通的偏置了,好像缺一个射级电阻吧。

楼主:
啊哈  是抄的书上最基本的图    原先a图有 b图没有      为了方便我就都给去掉了

网友B:
肯定第一个图好撒,Ra和Rb是上下偏置电阻,有稳定静态工作点的作用。但是第一个图缺射极电阻,除非你的VccRa/(Ra+Rb)<=0.7,否则,没法工作,当然,小于0.7那就是截止了,也算是一个状态。

楼主:
那把Re给加上     因为 他们的直流通路与交流通路都是相同的  只要设置的好  没有Ra也是可行的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没说不行啊,只是更好而已。中午吃饭没有酸奶也能吃,有酸奶岂不更好!

楼主:
哦  您的意思是从实用的角度讲应该是a好  对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中午吃饭要有酸奶,还真第一次听说

网友D:
怀疑你没看过书

网友E:
第一个图,可以通过调整电阻比例来控制三极管的状态。如果加一个发射极电阻,就稳定了。
第二个图,电阻只和三极管的放大倍数有关。

网友F:
没有Re,2个都差不多,都不是实用电路

网友G:
稳定静态工作点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只是打个不大恰当的比喻,你要较真,那我也没办法。

网友E:
没有直流负反馈的电路,肯定不会稳定的。

网友H:
书上说得很多,好好看看吧。

网友I:
建议先看书,

网友J:
Ra是基极直流下偏 置电阻,没有怎行呢?

网友J:
应是稳定静态直流工作点。。。。。。。

网友K:
需要加上Re,同时Re上还要加旁路电容,以形成稳定的直流工作点(Vb=Vc/2).
a,.b 2个电路只对小信号有效,输入信号幅度一大会产生交越失真。

网友L:
他们的直流通路与交流通路都是相同的  只要设置的好  没有Ra也是可行

耳鼻喉医院
武警南京医院

网友M:
提供直流工作点吧

网友K(2012-03-18):
知道什么叫‘甲类’放大,‘乙类’放大吗? 如今还有‘D’类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