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单片机控制的可控电流源~怎么没人帮我。。

楼主(2012-02-10):
1.单片机为STM32F103V2.使用DAC输出直流电压范围,0-3V
3.需求的电流源范围,0-20MA

电路图如下。

麻烦各位高手给看一下,这样设计是否有重大缺陷或者有什么更加优化的地方。
非常感谢!

楼主:
是不是采样电阻设置的太大了?
应该是个位数级别的吧,然后通过比例放大得到采样电压进行比较?

网友A:
你求助半天没人理,是因为你的要求太泛,太空。你的最终目的是RL上得到电流吧,这个电阻是不是固定的,如果固定,还不如直接提供电压。还有这个RL是什么性质?电磁铁,继电器,还是个电阻?这些东西的性质截然不同,控制方法大相径庭。另外你要求的电流控制精度是多少?1%?0.1%还是1ppm?没有这些要求,就没有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如此~了解了,我再研究下电流源的设计要求~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