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如何拖IC?请详细一点!

楼主(2012-02-10):
(无正文)

楼主:
:'(有人看没人回。。。貌似没发错地方吧?本人菜鸟

网友A:
先清除焊盘上的锡和IC上的锡,对应好引脚,先固定一个脚,再调整好IC与焊盘对齐,再焊接

网友B:
这个各有各的方法,我焊上去是用刀口拖,拆下来是热风。

网友C:
焊功只能多练,焊多了就好了。

网友D:
焊多了就好了。

网友E:
拆的话,四边的只能用热风枪,焊接的话,如果用有铅锡丝,且焊脚不密,可用铬铁,先固定对脚,再一边一边焊,如果用无铅的锡丝,恐怕烙铁不行,最好用热风枪,吹时要受热均匀,不要把板子给吹鼓起来了,不然打板请你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