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PROTEL99SE问题不能加载网络表

楼主(2012-02-10):
PROTEL99SE 一直使用正常,今天不能加载网格表,一点DESIGN中的LOAD  NETS ...就变成等待,一直等待,不知道什么原因,大家有没有碰到类似的问题?把PROTEL99SE重新安装后还是一样.

网友A:
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不行的时候一般是不要关闭不行的,再直接双击打开文件,一般都可以重新打开,可能跟你加载的封装库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把库重新加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