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HT9032C 问题

楼主(2012-02-10):
在做来电电路事碰到个问题,HT9032C作为来电号码提取与振铃信号检测,按照资料参考电路搭建,未接电话线,静态符合资料描述,/RDET、/CRET、DOUT均为高电平,接入电话线后,/RDET为高,DOUT有输出,分析为有杂波导致,但振铃信号来时,/RDET始终为高电平,未曾检测到振铃信号而变低,来电号码在第一次振铃信号后通过DOUTC检测到有收到,可以检测到来电号码信息检测不到振铃信号,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各位大侠救命!

楼主:
没人遇到过吗?

网友A:
http://www.soiseek.cn/HOLTEK/HT9032F-B/8.htm

网友B(2012-09-24):
回复 楼主:

为什么我照电路焊的,/CDET脚上电一直是低的呢?当收到电话信号时,反而是变高,然后再变低,刚好与datasheet上的时序相反,电路图就按9032C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