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68013的数据总线

楼主(2012-02-10):
如何往CY68013的数据总线上写数据呢,该写到哪个寄存器中?
先O(∩_∩)O谢谢啦

网友A:
这是所有计算机系统所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随便找本20年前的硬件书籍翻翻,8088、51的都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51的我知道 一般是P0口设置为数据口 只要把数据赋值给P0就可以了
但这款单片机不一样 它是单独的数据口 不知道把数据写到哪个寄存器中

网友A:
你知道的一知半解。你把数据写到P0,只是把P0当普通IO口了,这跟数据总线是两码事。

网友B:
ep1 ep2 ep4 ep6 ep8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我问的问题表述不清楚吧 我是想问 这款单片机跟外部传输数据的时候应该把数据写到哪个寄存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就去试一下 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