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最近在做高频正弦波整形电路,望各位大侠帮帮忙

楼主(2012-02-10):
最近被这整形电路困扰, 80M的正弦波信号需要整形,找了施密特触发器,比较理想7414貌似达不到这个频率,模拟了几款比较器 (LT1720 , TLV3501...)都不太满意,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的

网友A:
两个方案:(1)LC或RC谐振电路直接产生;(2)74F**系列,外加3级LC低通滤波提取正弦波,其失真度可小雨6%。

网友B:
两个方案:(1)LC或RC谐振电路直接产生;(2)74F**系列,外加3级LC低通滤波提取正弦波,其失真度可小雨6%。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对高频正弦波整形,得到同频的方波。

俺正在用的时钟buffer: NC7SZ125,推50PF负载响应速度达2.6nS

网友C:
用锁相环.

楼主:
4# sunlight 锁相环是后续的电路,我现在就是要将高频正弦波整形,属于前置处理电路,然后送到频率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看了datesheet,要求的输入范围是0--5.5V的,我现在的输入信号是双极性信号 这大概行不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