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检测50个端口的状态,要用什么单片机啊

楼主(2012-02-10):
50个输入(只是一组,一共有四组),先考虑一组吧,端口太多了,用什么单片机呢,大家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谢谢啦
ps:输入是激光二极管,当某个被遮住时,电平会变化,我要用单片机查询到这个被遮住的端口

网友A:
可以用74hc165, cd4014等芯片做并串转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挺好的,我刚开始研究这方面,不太懂,谢谢你啦,165那个芯片的时钟有点搞不懂,请问您有没有相关的例程

网友B:
还可以多个芯片结连.
这种简单的时序控制, 就不要 "例程" 了吧, 免得反被搞糊涂了
要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哦.

楼主:
最后选择了16通道数字控制模拟开关,谢谢啦
4# airwi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