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12V继电器控制220V时,消弧电路引起的问题!

楼主(2012-02-10):
电路很简单,仅控制AC 220的火线,实现被控设备的开关,请看附图。

现在发现问题,控制端断开时,被控设备的电源指示灯还在微微发亮,似乎是有点电一样。另外此时按被控设备自己的开关键后,被控设备可以动一下,然后就停止了。

经过测试,如果把图中的消弧电路电容和电阻取消,则问题解决!(但是这样会引起控制端单片机死机。)

是不是我只控制了一路火线这样设计不规范?(我看很多强电都是同时控制零线和火线,甚至地线也一起控制)

或者是我选的消弧电容不合格,漏电???(CBB 630V 0.1UF )

楼主: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1uF可供十几mA电流,0.1uF有1个多mA电流,一般用0.01uF/630V电容,试一下

有些简单装置,就是220V串个1uF电容来取电的.

网友B:
没有漏电,电容本来就可以通过交流的,这个电流比较小,只是你的负载稍微有一点电压就会导致亮。

如果去了这个电容,MCU就会死机,那不是这个电容的错,说明MCU电路设计的太差了。

网友C:
控制部分加上一组隔离?

楼主:
其实我只是打比方的描述一下,我的问题关键不是死机(如果不加消弧电路,继电器动作的时候,示波器观察板内会有干扰。)

我的问题是消弧电路引起负载端设备的“轻微供电”效应,不知道如何消除此现象。
谢谢!

网友A:
把电容减小

网友D:
将继电器触点上的RC网络移至 220V负载上。

网友E:
不要消弧电路

网友F:
9楼正解,
另外,还可以用双继电器控制,两层,
第一层你还是用你的继电器,带灭弧,去控制另一个继电器,这个继电器,放在用电设备上,再由这个继电器控制用电设备的电源,不带灭弧。

网友G:
有漏电流的
1、换用双路继电器切断漏电回路
2、消弧电容加放电电阻。

网友H:
负载上并电阻,旁路掉这个电流。

网友I:
电容太大了,换103

网友J:
同意 9楼“将继电器触点上的RC网络移至 220V负载上。”

网友K:
选取额定电压高的继电器

网友L:
回复 网友M:
非常感谢3楼给的链接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情回复。
1. RC电路本来就是应该放在负载端,但是现在客户都是又懒又难缠,非要我放在控制端,你和他将道理吧根本讲不通,不怕很懂的,就怕这种半桶水,你不这样做他还觉得是你的问题。
2. 电容不能太小,实际测试太小的话消弧不完全。
3. 多加一级继电器的方法也曾考虑过。
4. 换用双路继电器切断漏电回路,也曾考虑过。(但是两路不是都要加消弧电路吗?理论上应该大大降低漏电流的数量级,但是还有待验证。)

网友N:
安规电容行不

网友N:
虽然用法有点奇怪

网友O:
采用光耦隔离独立电源驱动继电器试试!

网友P(2012-07-24):
阻容参数值,最佳是多大??

网友Q:
交流触点的消弧的困惑在于:电容量小了消弧效果不明显,大了则漏电流明显。解决的办法是通过桥式整流后接电容。如下图:

这样电容上的电压是直流,不导通。而当触点闭合时,通过和二极管并联的两个电阻对电容进行放电,为下一次消弧作准备。这两个电阻可以选得比较大,使得断开时漏电比较小。

网友R(2017-04-29):
没有漏电,电容本来就可以通过交流的,这个电流比较小,只是你的负载稍微有一点电压就会导致亮

网友S(2018-03-08):
把继电器的电源和控制器的电源分开,采用光耦隔离,这样一般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