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自带比较器调不通,再来请求帮助!

楼主(2012-02-10):
PIC18F66K80 使用内部比较器!  输入为-0.7V与5.0V,比较器输出状态一直为低。
后改成2.7V-4.0V输入,比较器输出还是一直为低?
为什么呢?莫非先前-0.7V搞坏了内部比较器!

以下为初始化代码
        // 使能该外设, 开机后我将所有全部关闭了
        PFTCM_PMDbits.PFTCM_EN = 0;                                // 使能这个模块

        // PORT init
        F_TRIS_INPFT(IN);
        F_ANCON_PFT(ANA);

        //比较器的设置
        //PFTCM = 0X00;                                                        // 先全部清0
        // 注意:IF开机后被置为1,注意清0
        PFTCMbits.CON = 1;                                        // 使能比较器
        PFTCMbits.COE = 0;                                        // 比较器不输出到C2OUT引脚上
        PFTCMbits.CPOL = 0;                                // 输出不反相
        PFTCMbits.EVPOL = 0X00;          // 禁止中断
        PFTCMbits.CREF = 1;                                // 连接到内部CVREF电压
        PFTCMbits.CCH = 0X00;                        // 连接到C1INB引脚

        // 读状态
        //CMSTATbits.CMP1OUT                                //1:+>-  0:+<-        若反相则相反 定义成了RD_PFT

        // CVREF 电压设置模块
        CVRCONbits.CVREN = 1;                                // 比较器参考电压使能位 上电
        // cvref电夺从CVREF引脚输出输出 断开CVREF引脚电位输出输出
        CVRCONbits.CVROE = 0;                   // 可做DA输出
        CVRCONbits.CVRSS = 1;                                //  比较器VREF源选择位 =VREF+-VREF-  现在只有高低
        //CVRCONbits.CVRSS = 0;                                // =0 AVDD-AVSS 这个很准
        CVRCONbits.CVR = 16;                                 // VREF*(CVR/32) 0.625V 在于这个电压设置
        // 中断
        PFT_IPRbits.PFT_IP =0;                        // 使用低优先级
        D_INL_PFT_CloseIE();                                // 注意 开机默认IF为开状态

那位兄弟有例程,给个例程!

楼主:
宏定义:
        #define PFTCM_PMDbits                        PMD2bits
        #define PFTCM_EN                                         CMP2MD

        #define PFTCM                                                 CM2CON
        #define PFTCMbits                                         CM2CONbits

        #define PFT_PIRbits                                PIR4bits
        #define PFTIF                                                CMP2IF
        #define PFT_PIEbits                                PIE4bits
        #define PFTIE                                                CMP2IE

        #define PFT_IPRbits                        IPR4bits
        #define PFT_IP                                                CMP2IP

网友A:
个人建议,仔细跟着Datasheet梳理设置上的问题了。IO都有钳位二极管,能保护超过电源轨的电压的。

楼主:
C1INB 实际使用要设置C2INB才能调用C1INB

楼主:
对了,还有一个注意
   内部可调的基准电压,相当的不准!

网友B:
VCC变成4V了,你输入5V会有什么好结果呢?:curse:

楼主:
VCC变成4V了,你输入5V会有什么好结果呢?:curse: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没关系,PIC的芯片抗的住

楼主:
VCC变成4V了,你输入5V会有什么好结果呢?:curse: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写错了,是改成2.2-4V比较器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