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用PIC16f946的两个管脚输出方波信号

楼主(2012-02-10):
怎么样用单片机的两个管脚控制输出分别为0%20%40%60%80%100%占空比的方波信号。工作频率为2Khz,两个管脚不相互影响,都能输出这6中状态的方波,就是用6档的旋钮,通过每档的档位输入电压不同,然后输出不同的方波,是不是使用2个定时器来处理?各位大侠能说下编写的思路么?这个方波一直有输出的

网友A:
一个定时器就可以,不需要两个。
另外,也可以选择带两路PWM的芯片。

楼主:
2# yewuyi 您好,一个定时器咋控制啊,我想用两个,每个都是先设置初值,然后时间到啦高,然后再重新设置初值,时间到变低,这样行不行啊,感觉挺麻烦的,而且两个定时器在某一时刻要是都发生中断,会不会打架啊。。

网友B(2012-03-12):
PIC2331可以有六路PWM输出,用起来很方便的

网友C:
2k,周期500US,10个档位,50US,定时器中断50US,一个定时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