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的UBC参数问题

楼主(2012-02-10):
在做bootload时发现UBC选项字节和手册上的差别甚大,
不知道是手册错误还是设置问题
datasheet:
UBC[7:0] User boot code area
0x00: no UBC, no write-protection
0x01: Page 0 to 1 defined as UBC, memory write-protected
0x02: Page 0 to 3 defined as UBC, memory write-protected
0x03: Page 0 to 4 defined as UBC, memory write-protected
...
0x3E: Pages 0 to 63 defined as UBC, memory write-protected
Other values: Reserved
Note: Refer to the family reference manual (RM0016) section on
Flash write protection for more details.

我的bootload为4K即为4096/128=32页,那么opt1=32-2=30

但是当opt1为此值时发现0x9000处不能写

后用stvp实验发现当opt1=6时恰好前4k写保护!!

网友A:
芯片的具体型号?

楼主:
stm8s105c6

网友A:
对于STM8S105C6而言,Flash的每页是512字节。

楼主:
谢谢!
1page=4blocks!!

网友A:
谢谢!
1page=4blocks!!
引用 楼主:

错!!!

应该是:1page = 512bytes!!!

楼主:
错!!!

应该是:1page = 512bytes!!!
引用 网友A:

也不对。
看pm手册

网友A:
呵呵,LZ总算找到出处了?!  :D

网友B(2012-04-09):
哦,今天看了下明白了,前面4个页面,2个页面增加一个UBC值, 后面都是1个页面增加一个UBC值。
昨天也在纠结这个问题呢。
另外如果将前面的部分设置为UBC,那么用户中断向量怎么处理?是否可以移到用户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