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BQ27541 电源管理特性求教!!

楼主(2012-02-10):
1、今天以发现一个特性, 写DATABLOCK后需要延时150ms才能进行读BLOCK操作,否则就会读错!
2、还有一个放电时放到300mah后,HDQ读出容量值会可能变成0!!
3、容量在充放电时,会有小的突变!

以上datasheet中没以描述。

求教TI的解答!!

网友A:
没有用过,帮顶一下!!!

网友B:
Hi Ryanhsiung,
         对于问题一,读出data block,需要将flash内容转到ram,然后才能传给host,所以这需要一点时间。datasheet 上没标明这点。

         对于第二个问题,你如何知道剩余容量,通过gauge读的吗?还是外部测量。如果放电到小容量时,此时一个大电流过来可能会使电压下降到terminate voltage,导致容量为0。

对于第三个问题,27541在充放电的过程中会通过电阻测量的节点(ti内部算法),通过这些节点时,内部mcu会重新做仿真,得到更新的容量。所以小的容量跳变是正常的,但是大的容量跳变可能是电池的chem ID 不对。

楼主:
Hi Ryanhsiung,
         对于问题一,读出data block,需要将flash内容转到ram,然后才能传给host,所以这需要一点时间。datasheet 上没标明这点。

         对于第二个问题,你如何知道剩余容量,通过gauge读的吗? ...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要知道确切的时间,才好编写测试程序。 确切时间能否告知。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设置记录的容量及电压非常正常,我说的不正常是HDQ的容量不正常。
                         HDQ读出的电压没有跳变(2S采集一次),注:我放电的电流为600MA(算大么)

       第3个问题我知道了,谢谢

楼主:
HDQ读的就是gauge的信息

网友B:
600mA在容量只有300mah时算是比较大的。如果一切设置都OK,我想有可能是你选择的CHEM-ID和你测试用的电池不是匹配的。

网友B: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要知道确切的时间,才好编写测试程序。 确切时间能否告知。

具体时间我这边也没有更进一点的消息。可以用软件尝试多几个数值,这是我能建议的。

楼主:
600mA在容量只有300mah时算是比较大的。如果一切设置都OK,我想有可能是你选择的CHEM-ID和你测试用的电池不是匹配的。
引用 网友B:

测试用电池为4S的电池!采集的ID没有错!

楼主: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要知道确切的时间,才好编写测试程序。 确切时间能否告知。

具体时间我这边也没有更进一点的消息。可以用软件尝试多几个数值,这是我能建议的。 ...
引用 网友B:

不等的话 99%出错,100ms 有10%的出错,120ms有5%的出错,130 140 没有试,150ms 0%的出错率!

做为TI,不会给出不确定的答案!
   我我觉得,若时间偏差较大,给以给出一保守的最大值!!

网友C:
TI专家没看到呀

网友C:
热心网友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