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哥:modelsim6.5c 和modelsim6.5se区别

楼主(2012-02-10):
您以前有个精华贴说:ISE12.4配modelsim6.5c
手头只有modelsim6.5se,可以用吗?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你这个版本搞的有点乱啊,
modelsim分:se版,ae版等,
6.5c,6.5b,和se版是两个概念,一般这么说6.5c se版,或6.5c ae版等

楼主:
说的我有的糊涂,我手头就是这个版本,请问应该称呼它?

网友B:
你这是应该是6.5的最早版本,12.4应该是不能使用的。

网友B:
你这个版本搞的有点乱啊,
modelsim分:se版,ae版等,
6.5c,6.5b,和se版是两个概念,一般这么说6.5c se版,或6.5c ae版等
引用 网友A:
XILINX的版本叫XE

网友C:
你这个是SE版本的,但不知道是 6.5C还是6.5几
建议去 Mentor 网站上直接下个最新的,**方法是一样的

楼主:
猴哥不**,哪有啊?

网友D:
直接下个新的就行了是吗

网友B:
猴哥不**,哪有啊?
引用 楼主:
我支持正版

网友B:
直接下个新的就行了是吗
引用 网友D:
肯定不行

楼主:
猴哥,传我一份吧

网友E:
有点乱了。

网友B:
猴哥,传我一份吧
引用 楼主:
可以,怎么给你?

网友F:
回复 网友B:
这个还真行。。。我去官网下了最新的6.5g SE,然后直接破掉了。。。轻喷,学生哪买得起正版。。。

网友B:
回复 网友B:
这个还真行。。。我去官网下了最新的6.5g SE,然后直接破掉了。。。轻喷,学生哪买得起正版。。。
引用 网友F:

**,不可说

楼主:
网盘?
刻盘发挂号信?
14# GoldSunMonk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