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控制及事务性处理上,ARM对DSP的根本优势在哪里?

楼主(2012-02-10):
希望不从商务上或生态环境上看ARM有多大优势,能否从纯粹技术角度讨论一下:在实现控制及事务性代码上,ARM比DSP的根本优势在哪里?网络搜索结果都是泛泛而谈,或不在点子上。一般都说ARM更适合控制类应用,DSP更适合高密度算法,那为啥DSP就不适合控制代码呢?比如我们通常看到的软件处理架构是ARM+DSP,为何不能只是DSP呢?ARM的指令集相对DSP有什么优势吗?

网友A:
ARM指令集跟DSP的比,没有任何优势,ARM的指令集还是定长的(4字节,当然 有16位thumb指令集,但是爆弱了),TI的DSP,指令集最长4字节,

“软件处理架构是ARM+DSP”,是因为ARM的软件丰富,开源的东西都支持ARM,所以也不得不用,比如你想把linux移植到TI的DSP,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GCC都不支持TI的DSP.

“ARM适合做控制”,这话太含糊了,啥叫控制?不管啥叫控制,DSP都适合做,但是得看价格,功耗。

“DSP更适合高密度算法”,这话在理。为啥合适,太多了,说不过来

楼主:
谢谢楼上,但是有Linux移植到ADI的Blackfin的,blackfin号称既可以作为MCU,又可以作为DSP,不知道是哪些特性使得它可以作为MCU?

楼主:
再次仔细阅读了ADI的这篇几年前的文档“Getting Started with Blackfin Processors”的第一章,基本上就清楚了。真不知道以前咋看的。

网友B:
这个事情太好解决,TI有两全的解决方案,用双核芯片,一个ARM,一个DSP。做控制可以用L138,做图像可以用DM6467T或8168等。

网友B:
c

blackfin只能跑个uclinux,性能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