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中遇到问题,请教一个恒流源电路!

楼主:
如图所示,左边的光耦上连了一个恒流源,这个电路是属于相机内部的,4,5脚作为触发信号的输入引脚。我在5脚接了12V的正电压,4脚外接了一个2.35K的电阻,一上电,相机就重启了。猜测是相机保护。
请问4,5脚如何才能正确的提供这个触发信号?

楼主(2012-02-10):
没人懂吗?呼叫版主!!呼叫maychang老爷子!

网友A:
是4、5脚左边的部分是相机内部的?还是整个电路都是?
左边的恒流源,属于灌电流的?还是吸电流的?
4脚外接了一个2.35K的电阻,电路上不是接地的吗?

楼主:
connector和左边的那部分,都是相机内部的,connector右边的,是相机外部的参考连接图。
我是在4脚接了2.3K的电阻,电路另一端加到地上,5脚给了12V的电源,相机重启。

楼主:
这个得顶起啊

网友A:
你先测试一下相机接口的开路电压。如果有电压的话,可能只需直接接光耦即可,无需接电源或电阻。

网友A:
那加上12V可能也太大了,改5V试试。

网友B:
有可能是相机电源地和你的外部电源地之间电压差太高,形成某种回路造成相机电源不稳,外接的电源可以用电池替代试试看。

楼主:
我还是觉得这个电路连接有问题。不应该这样连。

网友C:
上啦!這樣就行了..

拉高後..會有號進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