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菜鸟求救一个DEBUG

楼主(2012-02-10):
main.c: Error: command-line:  #992: invalid macro definition: USE_STDPERIPH_DRIVER.STM32F10X_HD
      第一个练习的程序,就给了一个BUG,请问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USE_STDPERIPH_DRIVER.STM32F10X_HD

中间那个换成逗号(半角)而不是点

楼主:
谢谢,希望以后能多多跟你们交流。祝你天天开心,工作顺利!

网友B(2013-02-23):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就试着把那个点改成逗号就编译通过了

网友C(2014-10-02):
stm32f10x_it.c: Error: command-line:  #992: invalid macro definition: USE_STDPERIPH_DRIVER,STM32F10X_HD

网友C:
这个又是什么问题

网友D:
在编译选项里设置

网友E(2016-04-18):
赞一个,完美解决遇见问题,只要把原来“STM32F10X_HD.USE_STDPERIPH_DRIVER”的句号".",改成逗号“,”就好啦

网友F(2017-08-10):
引用 网友A:
中间那个换成逗号(半角)而不是点

你好 ,请问在哪里改呢

网友G(2017-11-16):
这种简单的bug随便百度一下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