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 uart通信 迷惑

楼主(2012-02-10):
1.通信要设置波特率。按pdf上,应该得有参考时钟,但板子上并没有晶振~
我就按照例程,直接用aclk做时钟,只能是dco提供
UCA0CTL1 |=UCSSEL__ACLK;
  UCA0BR0= 0X0D;
  UCA0BR1= 0X00;                         // 2400
  UCA0MCTL |=UCBRS_6 + UCBRF_0;
设置好。我就不知道,那他怎么知道我的参考基准时钟是多少的,应为是dco,我也没有设置大概的频率。

2.让板子发送数据,串口调试助手中查看接受到的,不对应的波特率也能正确接收么。比如 发送2400 接受4800

问题大概比较白痴点 , 不介意吐糟下

网友A:
楼主在搞半截子工程,没有晶体,用内部时钟也可以做串口。而且分频比不同,可能时钟还不同,要从根本上清理起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提醒~ 我再仔细阅读去

网友B:
没见过用2400波特率发送,还可以用4800去接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