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1808?

楼主(2012-02-11):
下面的一段话来自铁电存储器FM1808的英文手册(参见附图),请高手帮我翻译下。
非常感谢!

F-RAM memories do not need this system overhead. The memory will not block access at any VDD  level. The user, however, should prevent the processor from accessing memory when VDD is out-of-tolerance. The common design practice of holding a processor in reset during powerdown  may be sufficient. It is recommended that Chip Enable is pulled high and allowed to track VDD during powerup and powerdown cycles.It is the user’s responsibility to ensure that  chip enable is high to prevent accesses below VDD min. (4.5V). Figure 3 shows a pullup resistor on /CE which will keep the pin high during power cycles assuming the MCU/MPU pin tri-states during the reset condition.The pullup resistor value should be chosen to ensure the /CE pin tracks VDD yet a high enough value that the current drawn when /CE is low is not an issue.

网友A:
翻译:
F-RAM 存储器不需要这些系统开销,在任何VDD电平下,都不会阻塞访问。
但是,在VDD超差(非常差)时,用户要阻止MCU对它的访问。
一般的设计是:当电压低的时候,让处理器复位,就能满足要求了。
建议,片选CE脚设置为上拉,并且在系统上电和掉电时允许跟踪VDD。
用户要在VDD低于最小值(4.5V)时,将CE脚置高,来禁止访问。
图3显示了CE脚上位电阻,这个上拉电阻将保证,在整个电源周期和MCU未对CE脚进行控制(三态)时,使CE脚为保持高,这个电阻必须选择一定的值,来保证CE的电压跟着VDD电压变化,这样做的话,CE置低的时候,电压下降,控制起来没问题了。

PS:这段话的内容,说白了,就是让你在CE脚加上一个上拉电阻,来保证在MCU未对CE脚进行控制的时候CE脚是高电平(禁止访问状态)。这个电阻的大小,我建议用4.7K就行了。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指点!
这个上拉电阻我准备用10K的,呵呵!不置可否,试试再说!

网友A:
不结贴啊?没分也可以结贴啊

楼主:
没有看明白楼上的意思

楼主:
回复4楼:
您的译文确实很好!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