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仿真问题

楼主(2012-02-11):
仿真一个简单的分频程序 界面上的输出波形为什么恒为初始值U呢
程序没有错误 语法检查通过了
求指点 3Q啦

网友A:
初始值设了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是默认状态 在哪里设置啊

网友B:
请问仿真激励是有testbench产生的,还是有软件生成的?
如果没有设置初值,仿真系统默认为未知X,后面分频、翻转也就无从说起了!

网友A:
3# memory130 在代码里。给所有的输入端口以及定义的信号都赋给一个初始值。

网友C:
查一下复位信号,看其是否一直在复位的

网友D:
首先,肯定不会是复位一直有效。如果一直有效就不可能是U这个不确定值。
我觉得你可以从后往前查,先看某个信号来源的数值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就继续往前。
总能找到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多谢指点。

楼主:
谢谢给位啦 问题解决了 确实没有赋初值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