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回路,能量怎么消耗的?

楼主(2012-02-11):
就上面这种高压变压器把次线圈一端隔离另一端接个金属电极,次线圈上不形成回路为什么变压器主线圈侧会有较大的电流?
这个能量是哪里去了?原理怎么解释?

网友A:
首先,次级什么也不接,变压器也是有空载损耗的,也会有空载电流。
其次,次级接电极相当于接了一个电容,即便下面是隔离的,但电压高,也形成一定的负载。
当然,有电流并非完全是有功电流,理想情况下电感是不消耗能量的,尽管有电流。实际的变压器不会理想,因此主回路的电流中,有一部分是有功的,另一部分是无功的。

楼主:
其实我好奇的是这个装置会化冰,将一个金属盆型电极接到高压侧,然后往里边放点冰,即便环境温度在零下冰也会化掉,这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B:
化冰?
1. I2R  的焦耳热?
2. 电解后, 金属电极材料失去电子溶解到水里, 盐水的熔点降低?

网友C:
有装置的图片吗,否则不好分析

网友D:
其实我好奇的是这个装置会化冰,将一个金属盆型电极接到高压侧,然后往里边放点冰,即便环境温度在零下冰也会化掉,这是什么原理呢?
引用 楼主:

估计还是电解的作用。

网友E:
回复 楼主:
我们何时真正受益

网友F:
冰是凝固的水,原来水中的导电离子已不能自由移动,故冰的电导率很低。高压下即便没有回路,但存在电晕放电,而且交变电场作用下还有位移电流。因此冰里面会有一定的电流产生焦尔热

网友G:
冰是凝固的水,原来水中的导电离子已不能自由移动,故冰的电导率很低。高压下即便没有回路,但存在电晕放电,而且交变电场作用下还有位移电流。因此冰里面会有一定的电流产生焦尔热 ...
引用 网友F:

位移电流不是不会产生焦耳热么。。。
书本上是这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