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牛,手机是如何区分,电磁信号是发送给自己的

楼主(2012-02-11):
以前的调幅收音机,调频收音机,是调整LC参数,
使LC参数震荡的频率与电磁波的频率相等,那么就出现最大的振幅,然后就接收到信号

请问手机是否也是使用类同收音机的方法,手机是如何区分电磁信号是发送给自己的

谢谢 !!

楼主: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
有A手机和B手机摆放在同一个地方,他们同时收到同一个信号,
A手机是如何知道这个信号是给B手机,不是给我自己的
另外手机是否也是使用LC来接收信号的 ????
A手机和B手机他们两者之间内部是否存在不一样的LC参数,来区分不一样的手机号码啊 ???

网友A:
现在都是数字电话,没这么原始的选频方法了。GSM和CDMA手机的方式互不相同,不过笼统说来都是通过数字化编码实现的,所有信号都会收下来(同一频道上),用不用就看数字处理了。

网友B:
不是靠 LC 参数来选频, 而是靠协议来屏蔽与本机无关的数据

网友C:
应该是类似于串行通信的那种地址寻址,主机发送地址码,从机收到地址码与预置地址码相同时做出回应。
所以关机时,手机会发出该地址信号和状态信号,再来电话时,对方能听到“已关机”的提示。

网友D:
那么按照5楼的意思,如果我非法关机,手机就不发出“关机”信号,再来电时,就是“无法接通”或“不再服务区”了?

网友E:
这个还是请看看高频电路和现代通信原理。
如果想单独看手机原理,可以买一些GSM/CDMA等书籍,这样比较系统一些。

以GSM手机为例,上行和下行的频率不一样,最多有4个频段,中国是900、1800频段。
手机和基站的通信有严格的GSM协议的。
手机会自动搜索周围的所有基站,知道信号强度,这里有信道编码等概念,不是几页文字就可以描述清楚的。

如果手机正常关机,基站知道你这个手机是关机,会提示“用户已经关机”。
如果手机故障、突然掉电、进入盲区,系统会提示“无法联系、不在服务区”等提示。
所以有男人在外面赌博,直接拔电池,回去和老婆好交差,说那个地方没有信号。

网友F:
那么按照5楼的意思,如果我非法关机,手机就不发出“关机”信号,再来电时,就是“无法接通”或“不再服务区”了?
引用 网友D:

正确,拔掉电池,一直提示无法接通

楼主:
呵呵
谢谢楼上各个网友
还有个问题
目前平常使用的有线电视传递过来的信号是一个怎么样的信号 ??
是图象信号调制载波信号??还是单纯是图象信号??
广播局那边是如何把多个频道的信号传递过来 , 每个频道是否占用一个频带 ???
电视机接收端这边是如何区分各个频道,是否通过调节LC参数来选择各个频道  谢谢  !!!

网友G:
唉~~~

LZ,你既然这么好奇,为什么不自己先去上网搜索下?
非要别人教你才会?

网友G:
给你本《电视原理》,自己去看第三章和第四章。

楼主:
无线电视我就知道通过选频来选择频道的  有线电视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H:
频率、编码。。。

网友I:
十几年前看过几本书 蜂窝布局 信道(时分/频分复用)切换 区间切换 协议 同频/邻频干扰...

网友J:
时分多址 码分多址 等多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