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7直流升压芯片

楼主(2012-02-11):
输入 5V,调整电位器R2,输出始终3V左右波动,而且芯片和输出端电容C3特别烫另外,电路图上的IN5821用的IN4007代替的。是不是开始我的电位器R2没调好,导致升压倍数太大给烧了? 还有,他这个输入电压怎么就经过一个电感和二极管,就能升压呢?

网友A:
4007速度根本不够,楼主要不留个邮箱,我给你发个Power100你先看下,弄懂了才能搞设计啊。

楼主:
2# NE5532 好的 baiwenjian@yeah.net 你说的这个速度指的是响应速度么? 谢谢楼上了:loveliness:

网友A:
已经发送了,速度的问题你看了资料就明白了哈。

网友B:
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C:
简单的升压芯片, 得好好地补一补开关电源的知识

网友D:
求NE5532大神也给我发一个吧。。邮箱390339190@qq.com

网友E:
这是反激(升压)开关电源,开关二极管反向截止时间相对于开关周期太大,导致输出电容内电流反向流动,功率被输出电容耗费,所以热了。还有此时,lm2577也可能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