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a7113的RTS0,RTS1输出请教

楼主(2012-02-11):
这两个管脚可以输出HREF_HS,HS,HQ,ODD,VS,V123,VGATE,VREF,FID
这么多信号到底哪两个是常用的行场信号啊????就是常用的vsync 和 hsync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用过7113吗,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我配置了寄存器之后看到解码后的像素值的范围好像都是黑色,已经外接摄像头,电路以前用过应该没有问题。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