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磁阀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2-02-11):
请看电路图

由单片机的P1口控制继电器的通断,继电器的触点再去控制电磁阀。
单片机的引脚共接10个相同的控制电路,控制10个电磁阀开闭。
以前用的CKD电磁阀,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这次换成SMC的电磁阀出现问题了,
1、某个1#电磁阀动作时,2#电磁阀也会动作,但2#电磁阀的继电器并没有动作。
2、某个电磁阀动作后(打开),对应继电器断开后,电磁阀却不断开
3、由于继电器触点上的RC消火花电路,继电器不闭合的时候,触点上也有30V的交流电压,不知道对电磁阀有何影响

请高手分析一下,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楼主:
2楼笑什么,回答问题啊,看看电路哪里有毛病

网友A:
2#电磁阀也会动作,但2#电磁阀的继电器并没有动作。 继电器并没有动作, 阀会动作, 不太可能, 除非线路乱了, 或者我的理解错了.

某个电磁阀动作后(打开),对应继电器断开后,电磁阀却不断开,    这应该是阀的质量不好, 或者RC消火花电路的阻抗太小, 经过 RC 和电磁阀线圈的电流, 不能让电磁阀释放
继电器不闭合的时候,继电器触点上也有30V的交流电压,不知道对电磁阀有何影响,     这个值应该是接近 220V, 这会使电磁阀动作哦, 也说明 RC消火花电路的阻抗太小

楼主:
楼上说的RC阻抗小,有一定的道理,请问,R和C一般选多大呢,我现在用的R=1K,C=0.033UF/10KV

网友B:
3、由于继电器触点上的RC消火花电路,继电器不闭合的时候,触点上也有30V的交流电压,不知道对电磁阀有何影响

问题可能就出在这里啦,继电器不闭合的时候,触点上应该是有220V的交流电压的,现在居然是30V
说明它简直就相当于是“闭合”的,所以请问你的电磁阀的参数、工作时的电流是多少?

网友C:
继电器不闭合的时候,触点上也有30V的交流电压。说明现用电磁阀阻抗明显高于原用电磁阀,RC消火花电路为电磁阀提供了一个不可靠的工作电源。减小电容量或加大电阻值试试。

网友D:
把RC并到电磁阀两端

网友E:
RC消火花参数改为3.3K 0.01μ

网友F:
1N4148可以用在这里吗,是不是需要一个肖特基的二极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