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找错与参数选型

楼主(2012-02-11):
如图我自己画的一个原理图,负载是一个12V的灯,电流在1.5A的样子,现在请帮忙指出原理图中的错误,求教!对参数选型比较生疏,从没有这样算过,所以这些个电阻、三极管、继电器的参数都不知道怎么去选,大家帮看看,谢谢

网友A:
1. Q1,Q2的E接12V,C接线包较妥
2. P1.0,P1.1的高电平有12V?,所以前面拟加一级NPN电平转换,或把Q1,Q2换成NPN管

楼主:
谢谢您,您的意思是将Q1,Q2换成NPN管是么?

网友A:
如果不是电池供电,有低功耗要求,将Q1,Q2换成NPN管,但负载仍需串在集电极较妥

楼主:
谢谢!经指导,我已做了修改谢谢!

网友B:
Q1 Q2 9013即可 R3 R?换2k 否则指示灯太暗 D2 D3 换4148 基于继电器,选择线圈12V 负载5A的继电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