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帮主:在哪里能找到SPI外设时间延时一览表

楼主:
spi, pi, sd, ck
请教香帮主:
   在哪里能找到SPI外设的SCK与SDA之间的时间关系?
比方SPI外设设置在 CPOL=0,CPHA=0时,SCK是在SDA数据输出后经过多少时间延时后输出的?  谢谢!

网友A(2012-02-11):
相應的datasheet里的spec參數應該都有吧,查不到么?

网友B:
应该是说, SDA 在 SCk 电平变换时, 移位(输出). SCK 就象 D 触发器的 CP 信号一样
有延时, 但很短

楼主:
tylhc001笑什么,查不找只能呼叫香帮主了。
datasheet里查不到。

楼主:
应该是说, SDA 在 SCk 电平变换时, 移位(输出). SCK 就象 D 触发器的 CP 信号一样
有延时, 但很短

谢airwill,就是另外的芯片读取STM32F10X SPI传送来的数据,在高速DMA传送下需要知道  建立时间 和 保持时间。

网友C:
1)LZ从一开始就没有说是什么芯片,让别人不知怎么帮你。直到6楼才说是STM32F10X。
2)SPI没有SCK与SDA这样的信号,SCK与SDA是I2C的信号,SPI只有MISO、MOSI、CLK等信号。
3)你要的数据在数据手册中,比如下面这个STM32F103x8/B的表格:

楼主:
感谢香帮主.

网友D:
这种问题在数据手册里面一般都能找到答案

网友E:
这个dasheet里面肯定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