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输入,市电输入380正负20%,输出25W,反激好吗?

楼主(2012-02-11):
用反激做怎么样好?FET要1000V的,有没有其它什么方**我看到PI有种叫StackFET的方_法,25W的功率行吗?看它例子的效率最低只有50%!
-----------------------------------------------------------------------------
我开始没说清楚,我说详细一点。这个电源实际上是一个辅助电源,它要给其它芯片供电,如果有一相掉电,或者不正常,需要单片机控制将整个系统关掉,以保持三相平衡。所以掉了一相还要保持正常。
有些地方是没有零线的,所以非要真三相供电。
已经查资料了,1.双管反激 2.用高压FET,1500V

网友A:
电源的功率很小,应该用单相的,220V的方案最多。三相供电时,也可以找到零线。

楼主:
楼上的兄弟,掉相了怎么办呢?

网友B:
掉相是大事,整个供电系统都出问题了,你还担心你的电源!

楼主:
我开始没说清楚,我说详细一点。这个电源实际上是一个辅助电源,它要给其它芯片供电,如果有一相掉电,或者不正常,需要单片机控制将整个系统关掉,以保持三相平衡。所以掉了一相还要保持正常。
有些地方是没有零线的,所以非要真三相供电。
已经查资料了,1.双管反激 2.用高压FET,1500V

网友A:
楼上的兄弟,掉相了怎么办呢?
引用 楼主:

只有“有些地方是没有零线的”是个问题,其它都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