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反馈的问题

楼主(2012-02-11):
各位大神,小弟学模电时碰到一个小问题,就是想问下一般反馈深度下(非深度负反馈)并联负反馈的反馈系数如何求,谢谢

网友A:
电压并联负反馈时,反馈量是电流值IF,所以反馈系数F=IF/Vo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If如何求呢,输入端怎么考虑呢,谢谢

网友A:
If与具体电路有关系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需要考滤输入电阻吗,我看的书上说f=1/Rf,就很好奇输入端为什么能看做短路,所以想问一下

网友A:
这是在深度负反馈下才成立.因为虚短.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我就是想问下非深度反馈下需不需要考虑输入电阻,谢谢您

网友A:
非深度反馈下,If=(Vo-V-)/Rf,Vo=-A*V-
所以If=(1+1/A)Vo/Rf
F=IF/Vo=(1+1/A)/Rf

网友B:
非深度负反馈,意味着考虑的不是理想情形,这时要想精确计算,难,所以考研大纲对此都不做要求。
如果用课本上的方法算,普通电路的计算量非常恐怖,因为处理4阶以上的矩阵很麻烦。
但如果你掌握了方法,细致研究过GFT定理,则要精确计算普通2级反馈放大器,还是很easy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里的A怎么算啊,谢谢

网友A:
A就是开环增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上次问了下老师,说是A需要考虑反馈支路的负载效应,不知道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