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虾们一个VB编程的问题,代码不长,但是我疑问很重

楼主(2012-02-11):
Private Sub MSFlexGrid1_Click()
Dim strroad As String
Dim rs As New ADODB.Recordset
rs.ActiveConnection = cn
strroad = MSFlexGrid1.Text
rs.Open "select * from 图片 order by 序号"
Do While Not rs.EOF
If MSFlexGrid1.Text Like rs.Fields("序号") Then
strroad = rs("图片路径")
End If
rs.MoveNext
Loop
Image1.Picture = LoadPicture(strroad)
End Sub

序号 是数据库中的主关键字
图片路径 是数据库中的一个字段,存的是照片(jpg)位置的相对路径

想要实现的功能:
在MSFlexGrid1的表格中点击任意一行,则在Image1的窗口里面显示相应的照片

疑问:
运行到了最后一行代码的时候,即Image1.Picture = LoadPicture(strroad)
出现实时错误75,路径文件访问错误。
但,经过我的实验strroad显示的的确是正确的相对路径,此路径直接代替strroad就能显示照片,例如:
Image1.Picture = LoadPicture(App.Path + "\DATA\002.JPG")就显示照片
这个疑问困扰了我很久了,把数据库中的图片路径保存为绝对地址的时候能显示,就是相对地址出问题。望大家都看看,探讨探讨

网友A:
回复 楼主:
:lol

楼主:
各位大侠们,现身吧

网友B:
改成这样就可以(App.Path & "\DATA\002.JPG")

楼主:
改成(App.Path & "\DATA\002.JPG")还是不行 错误一样的

楼主:
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我决定再等等

网友C:
我猜是这样的。。。
楼主在数据库里的  图片路径 字段里存的就是如“App.Path & "\DATA\002.JPG"” 这样的字串
于是strroad = "App.Path & "\DATA\002.JPG"“
Image1.Picture = LoadPicture(strroad)就去LoadPicture("App.Path & "\DATA\002.JPG"”)了
而不是 LoadPicture(App.Path & "\DATA\002.JPG")

这样改吧, 我还是猜的。。。
数据库里的  图片路径 字段里只存 \DATA\002.JPG这样的字串
Image1.Picture = LoadPicture(App.Path & strroad)

网友C:
楼主可能需要注意字符串值和程序语句之间的区别
a = "5+3"
b = a
b的值不会是 8
而是 “5+3”

楼主:
感谢 7楼 chengchenz 的猜测和提出的方法
字符串从数据库中读出来,并没有加上“”号,但是你提出的方法是有效的!解决了我的问题,感谢!即,
将数据库里的  图片路径 字段里只存 \DATA\002.JPG这样的字串
Image1.Picture = LoadPicture(App.Path & strroad) 能实现功能!

楼主:
感谢 chengchenz 的猜测和提出的方法
字符串从数据库中读出来,并没有加上“”号,但是你提出的方法是有效的!解决了我的问题,感谢!即,
将数据库里的  图片路径 字段里只存 \DATA\002.JPG这样的字串
Image1.Picture = LoadPicture(App.Path & strroad) 能实现功能

网友C:
感觉楼主的问题解决了,但楼主似乎还是没有理解为什么.

在代码中给字符串常量首尾加上“”只是为了让编译器知道字串值从哪里开始从哪里结束
字符串值本身不会包含有首尾的这个“”的。
尽管数据库中的字串没有“”,但它传给变量后仍然只是字符串值,
跟在代码中用"5+3"赋值给变量一样。
(如果数据库中都有""了,那变量会是包含""的值,因为数据库的字段里的类型是建表时指定好的,根本不需要用""来指示是字符串。)

可无论怎样,都是字串值,而不是程序语句。

网友D:
8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