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PHY芯片工作异常

楼主(2012-02-11):
我最近的一块电路板上用到了 88E1111 这款PHY芯片,原先工作正常的,现在连接100M网络后,LED_LIN100灯不亮了,LED_DUPLEX灯以2-3秒的周期闪动,LED_RX灯也偶尔亮一下,但网络不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络变压器、PHY芯片、网口座都已经更换过了,电源测量也正常,我现在都想不到还有什么地方会有问题,不知道各位大侠能否说说自己的见解,帮忙参详一下,不胜感激!谢谢!

楼主:
谢谢sfpxfpcfp的回复,电路图我已经反复检查过了,也对比了别人的设计,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因为刚开始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所以原理应该不会有问题,我的电路中有两路88E1111,另外一路还可以正常工作。 3# sfpxfpcfp

网友A:
网络芯片中间的接地  没有焊好  会有这样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88E1111这个芯片我用的是PQFP的封装,中间是没有接地焊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