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8的TIM1如何测量0.01Hz的频率和占空比

楼主(2012-02-11):
我现在按照RM手册上的PWM输入信号测量的方法已经可以测出信号的周期和占空比,问题是我的信号频率在0.01hz到20khz之间,0.01hz的时候寄存器溢出测量不了,是不是可以设置一个变量a在TIM1里面溢出时++,然后计算的时候用a*65536+TIM1CCR里的值?我试了好像不能用

网友A:
这么低的频率除了测量时间长之外, 应该没什么难度, 不一定要用定时器提供的特殊功能吧?

网友B:
LZ的方案没有问题,可能是具体实现有问题。

网友C:
测量方法是对的

网友D:
lZ具体如何实现的,代码贴出来看一下

网友E:
方案可行,lZ怎么试的

楼主:
我想先弄清楚个问题,信号输入上升沿映射到的TIM1_CCR1和下降沿映射到的TIM1_CCR2到底有没有溢出标志位??是不是CC1OF和CC2OF??

网友B:
我想先弄清楚个问题,信号输入上升沿映射到的TIM1_CCR1和下降沿映射到的TIM1_CCR2到底有没有溢出标志位??是不是CC1OF和CC2OF??
引用 楼主:

不明白你的意思。

CC1OF和CC2OF不是溢出标志,是捕获/比较标志。

楼主:
0.01hz的话,测量周期的TIM1_CCR1和占空比的TIM1_CCR2寄存器都会溢出,如果它们溢出没有一个产生一个中断的话,我怎么让一个外部变量a和b自加分别表示TIM1_CCR1和TIM1_CCR2溢出的次数,然后再计算a*65536+TIM1_CCR1呢?

楼主:
没有办法吗?

网友B:
0.01hz的话,测量周期的TIM1_CCR1和占空比的TIM1_CCR2寄存器都会溢出,如果它们溢出没有一个产生一个中断的话,我怎么让一个外部变量a和b自加分别表示TIM1_CCR1和TIM1_CCR2溢出的次数,然后再计算a*65536+TIM1_CCR1 ...
引用 楼主:

当然有溢出标志,但不是你说的CC1OF或CC2OF。

请在手册中找TIM1_SR1中与UIF相关的说明,同时在手册中TIM1章节里,搜索"overflow":

楼主:
多谢版主回复!由于TIM1_CCR1和TIM1_CCR2的值实际是由TIM1的计数器TIM1_CNT中取出来,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UIF指的是TIM1_CNT的溢出吧?这样的话,单纯作为频率测量应该是行得通,因为测量周期用的TIM1_CCR1溢出的次数是跟TIM1_CNT溢出的次数相等的,但是测占空比的TIM1_CCR2如果占空比很短没有溢出怎么办?我的理解是TIM1_CCR1和TIM1_CCR2必须要有独立的溢出标志这个方法才行得通,不知道对不对还请指教!

网友B:
在发生信号的上升沿时,TIM1_CNT的内容被拷贝到TIM1_CCR1中,发生信号的下降沿时,TIM1_CNT的内容被拷贝到TIM1_CCR2中;因此根本没有TIM1_CCR1溢出或TIM1_CCR2溢出的概念,如果一定要说溢出的话,那也是TIM1_CNT的内容被拷贝到TIM1_CCR1后,再下一个上升沿到来之前,你没有及时读取而导致上次的TIM1_CCR1内容被覆盖,但一般这个概念叫做over capture,或重复捕获。

楼主:
那我的理解没错,用这种方法测占空比就行不通了是吧??
看来只能用改变分频系数多档位测量的办法了

网友B:
那我的理解没错,用这种方法测占空比就行不通了是吧??
看来只能用改变分频系数多档位测量的办法了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我在3楼的回答是瞎说的?

用这种方法测占空比当然行得通!! 原来说了这么长时间,LZ还是没有理解这个方法的原理。

楼主:
我没有说版主瞎说的意思,只是我还没理解清楚,你只是说我的方法可行,而我的理解是希望TIM1_CCR1和TIM1_CCR2有溢出标志位,但实际又没有,所以我不知怎么处理了,麻烦请指教

网友B:
我没有说版主瞎说的意思,只是我还没理解清楚,你只是说我的方法可行,而我的理解是希望TIM1_CCR1和TIM1_CCR2有溢出标志位,但实际又没有,所以我不知怎么处理了,麻烦请指教 ...
引用 楼主:

我在13楼已经给你解释了TIM1_CCR1和TIM1_CCR2的意义,根本没有所谓TIM1_CCR1和TIM1_CCR2的溢出标志位。

原来你根本就没有看,说了也是白说。

楼主:
我看了也明白了没有所谓TIM1_CCR1和TIM1_CCR2的溢出标志位啊!!!所以才请教版主你的具体方法,我的态度也够虚心了吧?版主从头到尾就是说了两点:1我的方法可行。2没有那两个溢出标志位。也不愿意说说你的具体方法,我看要测量这个范围内的频率和占空比除了更改TIM1的分频系数的方法和别的方法外,根本就不能在TIM1里直接读取a*65536+TIM1CCR测周期和读取b*65536+TIM2CCR测占空比。跟https://bbs.21ic.com/icview-202902-1-1.html这个帖子其实是相近的问题,里面5楼回答的用两个定时器的方法还比较有参考价值

网友B:
11楼说的UIF就是你要的溢出标志。你需要做的就是在每次出现溢出中断(标志)时,对你的计数变量a递增,在产生CC1OF和CC2OF时分别读取TIM1_CCR1和TIM1_CCR2,最后得到周期和占空比:
  周期: a*65536+TIM1_CCR1
  占空比:a*65536+TIM1_CCR2

网友B:
当然,用改变分频系数多档位测量,也是一种变通的办法。

楼主:
可以了,我没注意把TIM1_CR1的URS位设成1,结果溢出时老是多计数了,现在可以了。多谢

网友F(2016-02-15):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高频测试可以低频不行。

网友F:
大家好,最近在做一个项目关于PWM输入捕捉的,使用的单片机为STM8S105,我在用STM8的输入捕捉功能 利用库函数TIME1 CH1 捕捉PE0的频率 很准,但是我在此程序基础上将PE0口的频率 改为由 TIME2 产生,同样使用TIME1 CH1 捕捉,捕捉到的频率不对是怎么回事? TIME2 产生的PWM 用示波器测试很准的 望高手指点,谢谢!!!!!!

库函数捕捉程序如下:
void main(void)
{
  TIM1_Channel = TIM1_CHANNEL_1
  TIM1_ICPolarity = TIM1_ICPOLARITY_FALLING
  TIM1_ICSelection = TIM1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1_ICPrescaler = TIM1_ICPSC_DIV8
  TIM1_ICFilter = 0x0
  TIM1_ICInit( TIM1_CHANNEL_1, TIM1_ICPOLARITY_FALLING, TIM1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1_ICPSC_DIV8, 0x0);
  TIM1_ITConfig(TIM1_IT_CC1, ENABLE);
   /* Enable TIM1 */
  TIM1_Cmd(ENABLE);
   /* Clear CC1 Flag*/
  TIM1_ClearFlag(TIM1_FLAG_CC1);
   /* Connect LSI to COO pin*/
  GPIO_Init(GPIOE, GPIO_PIN_0,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CLK_CCOConfig(CLK_OUTPUT_LSI);
  CLK_CCOCmd(ENABLE);
  /* wait a capture on CC1 */
  while((TIM1->SR1 & TIM1_FLAG_CC1) != TIM1_FLAG_CC1);
  /* Get CCR1 value*/
        ICValue1 = TIM1_GetCapture1();
        TIM1_ClearFlag(TIM1_FLAG_CC1);

        /* wait a capture on cc1 */
  while((TIM1->SR1 & TIM1_FLAG_CC1) != TIM1_FLAG_CC1);
  /* Get CCR1 value*/
        ICValue2 = TIM1_GetCapture1();
        TIM1_ClearFlag(TIM1_FLAG_CC1);

  /* Compute LSI clock frequency */
  LSIClockFreq = (8 * TIM1ClockFreq) / (ICValue2 - ICValue1);

/* Insert a break point here */
        while (1);
}

在此库函数基础上,改为TIME2产生PWM程序如下,
void init_hsiclk(void)
{
CLK_DeInit(); //寄存器复位
CLK_HSICmd(ENABLE); //内部高速时钟使能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 //内部分频 2M
}

void TIM2_init(void)
{
  TIM2_TimeBaseInit(TIM2_PRESCALER_16, 6665);
  TIM2_OC3Init(TIM2_OCMODE_PWM1, TIM2_OUTPUTSTATE_ENABLE,CCR3_Val, TIM2_OCPOLARITY_HIGH);
  TIM2_OC3PreloadConfig(ENABLE);
  TIM2_ARRPreloadConfig(ENABLE);
  TIM2_Cmd(ENABLE);
}
void main(void)
{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主时钟16/16=1MHZ   4分频
        init_hsiclk();
        GPIO_Init(TIME2PWMOUT_PORT, TIME2PWMOUT_PIN ,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设置PA3端口为推挽输出模式
        GPIO_Init(TIME1PWMIN_PORT , TIME1PWMIN_PIN, GPIO_MODE_IN_FL_NO_IT);
  TIM2_init();
        TIM1_ICInit( TIM1_CHANNEL_1, TIM1_ICPOLARITY_FALLING, TIM1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1_ICPSC_DIV8, 0x0);

        /* Enable CC1 interrupt */
        TIM1_ITConfig(TIM1_IT_CC1, ENABLE);
        /* Enable TIM1 */
  TIM1_Cmd(ENABLE);
        /* Clear CC1 Flag*/
  TIM1_ClearFlag(TIM1_FLAG_CC1);
        /* Connect LSI to COO pin*/
//GPIO_Init(GPIOE, GPIO_PIN_0,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不使用
        //CLK_CCOConfig(CLK_OUTPUT_LSI);
        //CLK_CCOCmd(ENABLE);

        /* wait a capture on CC1 */
  while((TIM1->SR1 & TIM1_FLAG_CC1) != TIM1_FLAG_CC1);
  /* Get CCR1 value*/
        ICValue1 = TIM1_GetCapture1();
        TIM1_ClearFlag(TIM1_FLAG_CC1);

        /* wait a capture on cc1 */
  while((TIM1->SR1 & TIM1_FLAG_CC1) != TIM1_FLAG_CC1);
  /* Get CCR1 value*/
        ICValue2 = TIM1_GetCapture1();
        TIM1_ClearFlag(TIM1_FLAG_CC1);

  /* Compute LSI clock frequency */
  LSIClockFreq = (8 * TIM1ClockFreq) / (ICValue2 - ICValue1);

        /* Insert a break point here */

        while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