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支持波特率3200或6400串口调试助手吗?

楼主(2012-02-11):
想用串口调试助手读取一些数据,可是下位机是波特率是3200或6400,手上好几种串口调试助手都没有这个波特率。不知大侠们有没有?谢谢

网友A:
可以自己写!!

网友B:
先改成表格里面的通用波特率调试完代码,然后再改为这个特殊波特率做实际样机联调测试。

网友C:
反正在VB里如果设置非标准波特率软件会提示错误。
试试别的开发软件吧。自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