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两路信号频率差、相位差的问题

楼主:
如图所示,输入两路正弦波信号,通过运放整形后为方波信号,再经过异或门后成为脉冲串送入单片机。如何通过脉冲串判断两路正弦波信号频率是否相等,相位是否一致?

网友A(2012-02-11):
频率与相位完全相等是可以判定的。
FA=0HZ  FB=50HZ 与
fa=50hz fb=50hz, 相位差90度时, 的波形是完全相同的!!!

网友B:
根据异或的计算原则,U7A的0和1脚上的信号假设为A和B,U7A的输出为C,则A和B电平相同则C输出低电平,否则C输出高电平。

所以,你可以检测PC上的电平,如果PC输出为高,则意味着A和B相位不等。

网友C:
没有看明白“测二路信号的频率差和相位差”到底是测什么。
有频率差存在场合,测量相位差有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