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问题,IR2111的

楼主(2012-02-11):
HO输出高电平使上面的IGBT导通,输出低电平使上面的管截止,是有效截止吗?不用下管是不是直接去掉,负载接在哪里?右端的TO是做上面用的

网友A:
不要下管 有个速度问题,就是自举电容充电时间问题

不要下管负载只能接TO到地

网友B:
要用下半桥升压的。上半桥的地是Vs。Vb的电压高于电源电压。而且输出的占空比不能是100%。否则上半桥无法充电。

楼主:
驱动单个MOS管用什么电路,高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