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转载:相位噪声 dBc/Hz

楼主(2012-02-11):
相位噪声和抖动是对同一种现象的两种不同的定量方式。在理想情况下,一个频率固定的完美的脉冲信号(以1 MHz为例)的持续时间应该恰好是1微秒,每500ns有一个跳变沿。但不幸的是,这种信号并不存在。如图1所示,信号周期的长度总会有一定变化,从而导致下一个沿的到来时间不确定。这种不确定就是相位噪声,或者说抖动。

  相位噪声是频率域的概念。相位噪声是对信号时序变化的另一种测量方式,其结果在频率域内显示。用一个振荡器信号来解释相位噪声。如果没有相位噪声,那么振荡器的整个功率都应集中在频率f=fo处。但相位噪声的出现将振荡器的一部分功率扩展到相邻的频率中去,产生了边带(sideband)。从图2中可以看出,在离中心频率一定合理距离的偏移频率处,边带功率滚降到1/fm,fm是该频率偏离中心频率的差值。

  相位噪声通常定义为在某一给定偏移频率处的dBc/Hz值,其中,dBc是以dB为单位的该频率处功率与总功率的比值。一个振荡器在某一偏移频率处的相位噪声定义为在该频率处1Hz带宽内的信号功率与信号的总功率比值。

  相位噪声产生的原因

  信号源热噪声,内部损耗电阻热噪声,混频器件电流散弹噪声及本振相位噪声,具体是温度过热关系。

  相位噪声的定义

  定义1:

  相位噪声是指单位Hz的噪声密度与信号总功率之比,表现为载波相位的随机漂移,是评价频率源(振荡器)频谱纯度的重要指标

相位噪声是用来衡量载波的频谱弥散性的。实际的载频不可能是一根谱线,
而是以中心频率为最高两侧依次下降的频谱形状。

dBc是一种相对表示值。
中心频率功率值—— x dBm
离中心频率 1kHz 处的功率密度 —— y dBm/Hz

dBc= x/y

不用考虑什么量纲,就是单位赫兹的意思。

相位噪声就是短期频率稳定度,一个物理现象的两种表示方法,相位噪声为频域表示,短期频率稳定度为时域表示。相位噪声一般是指在系统内各种噪声作用下所引起的输出信号相位随机起伏。相位的随机起伏必然引起频率随机起伏,这种起伏速度较快,所以又称之为短期频率稳定度,用单边带,1Hz带宽内的相位噪声功率谱密度£(ƒm)表示。而时域一般用在一定时间间隔内,频率变化量的相对值表示,它是测量时间τ的函数,一般用方差 描述频率稳定度,可分长期稳定度和短期稳定度,目前没有严格界限。
频率源的相位噪声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性能指标,它对电子设备和电子系统的性能影响很大,从频域看它分布在载波信号两旁按幂律谱分布。用这种信号不论做发射激励信号,还是接收机本振信号以及各种频率基准时,这些相位噪声将在解调过程中都会和信号一样出现在解调终端,引起基带信噪比下降。在通信系统中使话路信噪比下降,误码率增加;在雷达系统中影响目标的分辨能力,即改善因子。接收机本振的相位噪声,当遇到强干扰信号时,会产生“倒混频”使接收机有效噪声系数增加。所以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对频率源的相位噪声要求越来越严格,因为低相位噪声,在物理、天文、无线电通信、雷达、航空、航天以及精密计量、仪器、仪表等各种领域里都受到重视。
相位噪声:

通常定义为在某一给定偏移频率处的dBc/Hz值,其中,dBc是以dB为单位的该频率处功率与总功率的比值。一个振荡器在某一偏移频率处的相位噪声定义为在该频率处1Hz带宽内的信号功率与信号的总功率比值。
简单地说,相位噪声就是短期频率稳定度的频域表征方式,如果单频信号非常稳定的话,从频谱上看其边带会随着远 离主频的位置逐渐降低,一般我们比较关心偏离主频100Hz,1kHz,10kHz处的边带,若是对数坐标,此处边带的幅值与主频幅值相减,单位是 dBc,再换算成单位带宽内,单位为dBc/Hz 相噪表征的是信号频率的稳定度,频域上就是噪声边带,也就是相位噪声。在时域上与之对应的叫做信号的抖动 频域测量相位噪声一般使用频谱分析仪,频谱分析仪可以测量偏离载频不同位置的相位噪声。相位i噪声的值是以归一化的方

在图中,相位噪声是用偏移频率fm处1Hz带宽内的矩形的面积与整个功率谱曲线下包含的面积之比表示的,约等于中心频率处曲线的高度与fm处曲线的高度之差。

网友A:
其实一直不明白这是个啥

网友B:
图片也看不到啊,楼主赶紧更新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