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RBW与VBW的概念理解(zz)

楼主(2012-02-11):
VBW:       显示带宽-在测试时能看到更宽的频率范围,如果要观测的信号更精细,则需要减少;
RBW:     分析带宽;比如,测试CDMA的功率,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应该与信号的带宽相对应;还有测试链路噪声等,也需要对RBW有一定的要求。

RBW,分辨率带宽,有人也叫参考带宽,表示测试的是多大带宽的功率,如测试一GSM 2W干放满功率单载波输出时,RBW设为100KHz时测得30dBm,设为200KHz测得33dBm。
RBW 实际上是频谱仪内部滤波器的带宽,(是中频滤波器的3dB带宽),设置它的大小,能决定是否能把两个相临很近的信号分开。它的设置对测试结果是有影响的。 只有设置RBW大于或等于工作带宽时,读数才准确,但是如果信号太弱,频谱仪则无法分辨信号,此时即使RBW大于工作带宽读数也会不准。

VBW,视频带宽,表示测试的精度,越小精度越高,如将VBW设为100KHz,表示每隔100KHz取一个样测试其电平,因此可以看到VBW设置越小其测试曲线越光滑。
VBW是峰值检波后滤波器带宽,主要是使测试信号更加圆滑。呵呵,也是3dB带宽。别的厂家有6dB带宽的。

RBW要比VBW重要得多。
一般HP推荐VBW<0.01RBW.但很多实验表明VBW=0.1RBW最合理。

频谱分析仪的RBW&VBW频谱分析仪: ● 底噪: -130~-140dBm,要保证看得到杂散不被频谱仪的底噪所淹没,又要保证频谱仪里面最前面的mixer不会带来新的杂散成分。
RBW是分辨率带宽,VBW是视频带宽的意思。通过调整其参数可使你更清晰地读取频谱的各项指标。当你测GSM信号时,设RBW为300KHZ,VBW为10KHZ.测CDMA时RBW为30KHZ,VBW为100HZ.频率带宽设为2MHZ.RBW和VBW都会影响读数,当然RBW影响比较大。比如RBW为100kHz,那么读出来的值就是以marker处的频率为中点,左右50k带宽内的总共率。 VBW设置得小可以把噪声平均消除掉。RBW和VBW如何设置,取决于你的测试测量目的。VBW的意思是视频带宽,指检波器 后视频滤波器的带宽,用来平滑检波包络。
分辨带宽
通常的原则是:测量接收机分辨带宽(末级中频滤波器的3dB带宽)应等于参考带宽。但为了提高测量的精确性、灵敏度和效率,分辨带宽可以不同于参考带宽。例 如,在测量靠近中心频率的发射分量时,有时就需要采用较窄的分辨带宽。当分辨带宽小于参考带宽时,测量结果应为参考带宽内各分量的总和(其和应为功率求 和,除非特别要求杂散信号按照电压求和或是按介值法判别)。当分辨带宽大于参考带宽时,宽带杂散发射的测量结果应按带宽比例进行归一化。但对于离散(窄 带)杂散产物,不能采用归一化。分辨带宽的修正因子需由测试接收机的实际分辨带宽(如:-6dB分辨带宽)和被测杂散发射信号特征而定(如:脉冲信号或高斯噪声)。
视频带宽

视频带宽至少与分辨带宽相同,最好为分辨带宽的3至5倍。视频带宽(VBW)反映的是测量接收机中位于包络检波器和模数转换器之间的视频放大器的带宽。改变VBW的设置,可以减小噪声峰-峰值的变化量,提高较低信噪比信号测量的分辨率和复现率,易于发现隐藏在噪声中的小信号。

网友A:
RBW >= 贷款
VBW =0。1RBW

网友B:
楼上真幽默!!!这个是知普及贴啊!!!频谱分析仪上的单词

网友C:
楼主总结得还是很全的,谢谢

网友D:
VBW:显示带宽-在测试时能看到更宽的频率范围,如果要观测的信号更精细,则需要减少;
RBW:分析带宽;比如,测试CDMA的功率,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应该与信号的带宽相对应;还有测试链路噪声等,也需要对RBW有一定的要求。
2.
RBW,分辨率带宽,有人也叫参考带宽,表示测试的是多大带宽的功率,如测试一GSM 2W干放满功率单载波输出时,RBW设为100KHz时测得30dBm,设为200KHz测得33dBm。
RBW实际上是频谱仪内部滤波器的带宽,(是中频滤波器的3dB带宽),设置它的大小,能决定是否能把两个相临很近的信号分开。它的设置对测试结果是有影响的。只有设置RBW大于或等于工作带宽时,读数才准确,但是如果信号太弱,频谱仪则无法分辨信号,此时即使RBW大于工作带宽读数也会不准。

楼主:
6# coco11 能靠谱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