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FSMC时序的问题(菜鸟求救)

楼主(2012-02-11):
采用FSMC外扩SRAM,地址/数据复用模式。有两个疑问,请大家帮我解答。谢谢先。
1,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SMC | RCC_AHBPeriph_SRAM, ENABLE);请问RCC_AHBPeriph_SRAM是做什么的,该时钟需要使能吗?
2,如果将时序设大点,会不会影响SRAM操作的正确性?因为我板子的SRAM驱动不起来,目前还不清楚是软件的问题,还是硬件的问题。请问,是不是我设定大了导致的SRAM驱动不成功呢?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AddressSetupTime        = 15;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AddressHoldTime         = 15;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DataSetupTime           = 255;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15;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CLKDivision             = 15;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DataLatency             = 15;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B;

楼主:
顶,别沉下去。

网友A:
设定较大的操作时序,不会影响SRAM操作的正确性,只可能影响读写的速度。

网友B:
如果 sram 的存取速度不够, 那么设定较大的操作时序,可提高 SRAM 操作的正确性, 如果存取时间够了, 那么没有什么影响了(干扰因素除外)

楼主:
4# 香水城 谢谢香城主。
请问,RCC_AHBPeriph_SRAM和FSMC外扩RAM有有关系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理解是不是说:如果设定的速度比sram的速度快,就可能操作ram错误。
如果设定的速度比sram慢,不会影响ram的正确性,但是会损失ram的读写性能。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的理解是不是说:如果设定的速度比sram的速度快,就可能操作ram错误。
如果设定的速度比sram慢,不会影响ram的正确性,但是会损失ram的读写性能。 ...
引用 楼主:

LZ看了我在4楼的回答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看了。现在sram驱动不起来,请问,我该如何去查?我从网上参考的代码。 不知道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您有什么好的建议?是fsmc复用方式外扩sram的(IS62WV51216BLL)。
#define Bank1_SRAM1_ADDR       ((u32)0x60000000)
/*********************************************
* 功能说明:外扩IS62WV5121BLL SRAM端口初始化
* 输入参数:void
* 返回参数:void
*********************************************/
void GPIO_Init_IS(void){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使能 FSMC, GPIOB, GPIOD, GPIOE和AFIO时钟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SMC | RCC_AHBPeriph_SRAM,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设置 PB.07(NADV)为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设置 PD.00(D2), PD.01(D3), PD.04(NOE), PD.05(NWE), PD.07(NE1),PD.08(D13), PD.09(D14),
    PD.10(D15), PD.11(A16), PD.12(A17), PD.13(A18), PD.14(D0), PD.15(D1)为复用推挽输出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设置 PE.00(NLB), PE.01(NUB), PE.07(D4), PE.08(D5), PE.09(D6),PE.10(D7), PE.11(D8),
    PE.12(D9), PE.13(D10), PE.14(D11), PE.15(D12)为复用推挽输出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
* 功能说明:外扩IS62WV5121BLL SRAM FSMC配置部分
* 输入参数:void
* 返回参数:void
*********************************************/
void FSMCConfig_IS(void){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AddressSetupTime        = 15;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AddressHoldTime         = 15;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DataSetupTime           = 255;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15;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CLKDivision             = 15;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DataLatency             = 15;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AccessMode              = F SMC_AccessMode_B;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1;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En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NOR;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AsynchronousWait = FSMC_AsynchronousWai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Init(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
    /* - BANK 1 (of NOR/SRAM Bank 1~4) is enabled */
    FSMC_NORSRAMCmd( FSMC_Bank1_NORSRAM1, ENABLE );
}

网友C:
地址对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明示,0x60000000不对吗?

网友C:
11# tanleiyu 硬件具体是怎么连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