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SM有关模块例化的问题

楼主(2012-02-11):
看不明白下面例化语句中的含意,请教版主指点。

// Instantiate the data fifo
  tb_fifo #(
    .WIDTH(8),
    .DEPTH(FIFO_DEPTH)
  ) tb_char_fifo_i0 ();

  // Instantiate the data generator
  tb_uart_driver #(
    .BAUD_RATE (BAUD_RATE)
  ) tb_uart_driver_i0 (
    .data_out  (rxd_i)
  );

这个 tb_char_fifo_i0 ()直接跟在tb_fifo #()后面是作何解释,干什么用的,请教版主指点。

网友A:
我也等猴版呢 我搞不定这个了

网友B:
tb_fifo #(
    .WIDTH(8),
    .DEPTH(FIFO_DEPTH)
  ) tb_char_fifo_i0 ();

#() 后面传递的是待例化模块中的parameter参数,tb_char_fifo_i0是例化名,同普通例化一样!

这是传递参数的一种方法,用法见下:
module_name #( .parameter_name(para_value), .parameter_name(para_value)) inst_name (port m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