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X7R、X7S、X7U的区别

楼主(2012-02-11):
求解村田贴片电容X7R、X7S、X7U的区别?

网友A:
http://wendang.baidu.com/view/4f ... 6.html?from=related 自己 搜索一下. 别太……

网友B:
低温:X: -55 °C ,Y: -30 °C,Z: +10 °C
高温: 4: +65 °C,5: +85 °C,6: +105 °C,7: +125 °C,8: +150 °C,9: +200 °C
容量变化: A: ±1.0%,B: ±1.5%,C: ±2.2%,D: ±3.3%,E: ±4.7%,F: ±7.5%, P: ±10%, R: ±15%,S: ±22%,T: +22% -33%,U: +22% -56%, V: +22% -82%

网友C:
主要是温度系数不同,型号代表不同的电介质。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谢谢3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