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点式振荡电路 怎么看出Uo与Uf是反相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2-11):
还有个2端哪~~~~~

网友B:
正反馈电压就是3,2端的电压,图中用瞬时极性法已经标示出来了啊

楼主:
我就是想知道凭什么那样标呀

网友B:
这个就是瞬时极性法。先假设B极电位上升,那么C极下降,由于C1为耦合电容,相当于短路
那么1端也下降,由于1,3端为异名端,那么3端就是上升,使净输于增加,产生正反馈。
楼主还可以用“射同基反”的原则进行分析,这个方法可以查资料进行了解。
产生振荡无外是相位和振幅两个条件了。如果觉得电路复杂,可借助等效电路电路进行判断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明白了 谢谢你
如果是电容三点式 用瞬时极性法可以看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嗯,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看呢
如图 C1电容的一端和电感的一端电位都下降 电容C1的另一端接地 电位不变
然后怎么看?  这个下降了的电压加到电感的一端 那电感的另一端会是怎么变化的?
Uf的反相是电容还是电感引起的?  好像很复杂.. 我搞不清

楼主:
电感上的电压会突变 那电感一端电位下降了 是不是另一端电位也立马下降了
电容三点式的图里的那个电感为什么两端极性相反了呀

楼主:
顶一下 一边看看电感的知识点

楼主:
电容C1又有什么作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一般是看它的容量大小,大的一般是隔直耦合旁路电容。
楼主和我刚开始一样,得努力看书啊,这些是基础。

楼主:
回复 楼主:
一般是看它的容量大小,大的一般是隔直耦合旁路电容。
楼主和我刚开始一样,得努力看书啊,这些是基础。
引用 网友B:

教我一下 电容三点式怎么用瞬时极性法看吧

楼主:
书我真的有看 相关的内容我真的有看过  看了好几次了
不过没有找到我要的答案
我想如果大家看的书里有我问题的答案的话 那我的问题一定很早就已经解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