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打印字符的问题

楼主(2012-02-11):
其实就是简单的串口打印字符的问题,但我这里需要用到的是类似printf()这样的函数,要知道printf ()这括号里面输入的参数是不定的即所谓的不定参数函数。网上找了好多资料 都说可以做函数的重定义。
重定义函数如下

#ifdef __GNUC__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ndif
PUTCHAR_PROTOTYPE
{
USART_SendData(USART1, (u8) ch);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return ch;
}
这样用printf 函数的时候的确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但这里要注意一点
USART_SendData(USART1, (u8) ch);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这里用的是循环检查等待发送完毕这个寄存器的动作,而非中断。USART_SendData(USART1, (u8) ch);  只运行了几个指令周期的时间
而在循环while 这里做了上百千个指令在这耗时间。
假若不循环,让它发送完进中断,但问题又来了,不等待,那么就会很快的运行着USART_SendData(USART1, (u8) ch) 这句话,一个字符还没发送完又压一个字符进去,这必然大乱,另外跳出printf函数到中断函数后,可能会对输入参数指针的打乱。

最好的办法还是用发送中断来发送数据,比较再高的115200波特率 和高速的指令周期相比简直就是没得比。另外大家也不原因看到在做数据传输时单片机是没动作的,和死机一样状态。
不知是否有什么好的方法来做呢,即像printf 这样的不定参数的输出,同时是采用串口发送中断来发送的数据。

我个人是很反对这种很耗费时间的死等待的,降低效率就是从这开始的,只有脑子灌水了、忽悠学生的人才这么教人写程序。

网友A:
可以考虑使用DMA传输。

楼主:
谢谢,是的,现在在弄着DMA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