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脚双色无极性二极管

楼主(2012-02-11):
第一次见到三脚双色无极性二极管,电压换方向发不同光,有人用过这东西吗?有什么特别的没有.

网友A:
没用过,在网上应该可以找到相关资料的

网友B:
这个东西很常见,不同的正负电压亮不同色的灯

网友C:
其实是红,绿LED封装在一起,接成共阴或共阳,中间引脚为公共脚,点亮方法跟普通LED一样,仍为单电源,若红,绿导通成一定占空比时,可混成其他颜色,50%时为黄橙色.

网友D:
手机万能充里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