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LDO的芯片信息

楼主(2012-02-11):
芯片为SOT23-5封装的,丝印面为15TH,还有另外一片板子上的芯片丝印为15Z3,是一个固定2.5V输出的LDO,有个典型特征为第三脚CE是no connection的,应用于小电流的环境,最大电流不超过30mA。

还有一个双三极管的芯片,请大家帮忙看看,SC-88的封装的,丝印面如附图,1,2,6为C,B,E三级,3,4,5为另一组E,C,B,不确定为双NPN还是双PNP亦或者复合型。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A:
自己根据功能设计一个电路既可,不要刻意保持你的方案与被仿制祖宗的一致性。

网友B:
虽然和你給的器件不是同一种,但是相同功能的。 EMF18XV6T5.pdf (62.9 KB)

楼主:
搞清楚元器件主要是为了帮助分析电路的原理,LDO很多,但是我想知道原设计中是否对于Iq和响应速度有没有要求。
而后边的那个双三极管则是希望知道它到底是那种类型的管子,这个不搞明白,电路的逻辑关系很难理解。

网友C:
BM9209,上百力微网站下载规格书看看就知道了,是CMOS LDO

网友D:
最好发实物,,,,,,,,,,

楼主:
实物太小了,即使拍下来,也看不清marking code,最多看见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