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modelsim时序仿真时波形上方message行的红色提示什么?

楼主(2012-02-11):
如图,鼠标放在红色部分的上方将会出现以上文字。。。这个error指什么呢?请教各位高手。。。谢谢!

网友A:
不是很清楚 帮楼主顶下吧

楼主:
已经解决了,造成问题的另一个原因是原来自己仿真的时候testbench里面clk频率太高~
不过通过这个学习了,毕竟是自己写的第一个后仿真,继续努力!

网友B:
与你一起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