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rm有什么好的调试软件

楼主(2012-02-11):
以前用飞思卡尔单片机的时候,有个背景调试模式,下载程序后后点运行,可以实时观测程序中所有变量实时变化,不知道ARM有没有,各位有知道的么?

网友A:
用 keil  就行

网友B:
ads1.2 和mdk keil

网友C:
怎么会问这个问题, 开发系统都有调试的
现在常用的开发系统有
Keil Mdk
IAR.

网友D:
keil 很好了

网友E:
keil 授权失败。。。悲催。

网友F:
我也不会用啊

网友G:
软件仿真,有时候也不准确的

网友H:
失败中吸取经验

网友I(2012-03-14):
ADS和keil都有,应该一般的IDE都有吧,就是查看变量,寄存器值,内存值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