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两个关于三极管的基础问题!

楼主(2012-02-11):
最近在学三极管的基础概念
现在的理解是三极管两个基本作用 开关和放大的作用
如果理解成开关 那么NPN型三极管的基极产生动作 那么集电极和发射极导通
反之PNP的基极产生动作 那么集电极和发射极断开
按照这个理解 那么下面这个图的LED应该是点亮的

但是实际上面包板上做实验却是下面这个图才亮

对了 其中的三极管用的是8550,仿真软件元器件库里面没有,所以随便找了个代替

问题二:下面这个图,其中的三极管按照我当前理解B极控制C极流向E极电流的通断,同时放大E级流出电流(应该输出到负载),那么起放大作用的应该是E级,但为什么负载100u的电容却又要接到C极去呢?

网友A:
1.三极管是电流放大器件,B极电流被放大后表现在C极,E极电流等于B极和C极电流之和,因为电路多需要电压信号,所以电流信号要通过电阻取出(就是你图上的C极电阻),也可以在E极取出,这种叫射极跟随器。
2.你第一个图没加基极电流,当然不亮,第二个图只是利用了CB结当二极管在用,根本没用到三极管特性。
3.第1里面已经讲过了。

网友B:
楼主的PN结知识没懂,建议去教科书再深入下,三极管作为常用器件,吃专业饭这个器件很重要哦。
图一和图二像2楼说的,接错原理。
问题二:接到E极也可以啊,只是放大类型不一样,一个共发射,一个共集极。

网友C:
你理解错了
PNP NPN一样的

基极有电流,CE就开启导通
不同的是方向而已

网友D:
楼主可能连基础都没有。PN结,你可以先看看三种状态的发射结和集电结是怎么偏置的,你肯定知道一个式子Uab=Ua-Ub,好好想想这个式子的含义,记住,电势差决定了电流的流向。利用这个你就会知道为什么第一个不对了,也会知道第二个为什么会亮了。
    “反之PNP的基极产生动作 那么集电极和发射极断开”。没有这个反之之说,也没有集电极和发射极断开之说哈。
   “放大E级流出电流(应该输出到负载)”怎么会是输出到负载呢?负载肯定有电流,但不是你理解的那样。
   话说我上了四年大学也就知道有三极管这个玩意,连三种状态都不知道,更甭谈怎么工作了,所以现在想想四年生活,我都觉得羞愧。楼主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