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些电动车电机问题

楼主(2012-02-12):
honda有一个电动节能赛车比赛,只有一个要求是用提供的3节12v4ah的铅蓄电池,电机自选。目前电动车多数采用无刷永磁直流电动机,功率多数在250w到1500w之间,上年同济大学用的是42v750w的轮毂电机,策略是加速-稳速-断电滑行,比赛完了电压还很高。比赛是限时制,比行程,我们用的350w直流有刷电机,一直耗电,到时间结束电还没用完,但是速度慢,觉得不理想(当然机械方面也是主因)。
由于自己缺乏工程经验,向大家集思广益电机和控制方式应该怎么做,上届学长跟我说用永磁同步电机,说会比较节能。我查了永磁同步电机和无刷永磁直流电机,两种构造其实差不多的,就是一个用方波一个用正弦波。
大家讨论下应该用什么电机,控制方式吧

网友A:
由于组织者提供的只是3节12v4ah的铅蓄电池,用永磁同步电机需电源逆变、变频模块,电路设计会相对复杂,效率也有所下降,虽然运行起来节能,但算法不简单;而无刷永磁直流电机可以直接利用直流电源,只需调节开关功放的PWM驱动即可实现起跑停和调速,虽然可能耗电多,但比赛要求是跑得远,可以考虑下。
直流有刷电机还是别采用了,如果电机本体不是很高档的那种,调速性能没前两者好。

网友B:
首选无刷永磁直流电机,在驱动器的效率和降低机械阻力方面下功夫,比如用导通电阻更低的功率管,着地面积更小的薄片型轮胎,降低重心尽可能减少风阻和自重,可以参考历史悠久的太阳能电动车比赛车型。

网友C:
上年同济大学用的是42v750w的轮毂电机,策略是加速-稳速-断电滑行,比赛完了电压还很高。
=========================================================

别人在作弊呢,你们还一楞一楞的。大功率电机效率高,电池大电流放电提速再滑行,滑行期足够长的话,电解液摇均匀了,电池浓差极化也消失了,电压也就恢复了。你们的小电机效率低,一直耗电,电压一直跌,马上测电压,电极附近的电解液浓度不足,加上浓差极化,电压上不输才怪。你们可要求大家把电池摇摇放两分钟再测。

=================================================
测电压判断电量本来就非常的不准确,直流电量计,那怕自已用12位ADC单片机做,精度也很容易做到千分之5,为什么不建议装一个呢?